数据处理分析

楼主(2016-08-03):
     请教各位,想用一软件做数据处理,具体如下:记事本(或excle)中有两列数据(几万行),第一列为时间轴,第二列为每个时间点对应的数据,想用一个软件将其转化为波形图(类似正弦曲线那种)横轴时间,纵轴数据,然后在某段时间点处发现曲线不好(波动大、急)可以手动拖动曲线,拖动完成后再将处理后的数据保存在记事本中,请问高手谁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 急求!!
   试了下origin,但貌似不行,求大神推荐个工具!!!

网友A:
目前常见的数学CAD软件有Matiab

MathCadMathematcaMapieOrgnlndo

FortranSASSPSSAnsy

网友B:
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刚写个程序试验了一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写个程序试验了一下,没问题

厉害,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写的啊,我试了下labview没搞出来,几万行数据的话吃得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常见的数学CAD软件有MatiabMathCa...

多谢!!!长知识了,我来瞧瞧

网友A:
采用MathCAD计算传递传递系数及其标准不确定度公式如下:

"x[i=i"

7      110KV GIS电压互感器的传递过电压特性传递系数

Fi     Fig 7  110kV GISp  transmit  coefficient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