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外接U盘后,如何将手机里面的图片存到U盘呢?

楼主(2016-08-04):
手机外接U盘后,在手机上操作,安卓系统,已经有数据线,现在手机打开可以看到U盘里面的文件,如何将手机里面的图片存到U盘呢?就是想扩展手机内存

网友A:
复制粘贴就可以啊

网友B:
复制,返回u盘粘贴,,,,,,,,,,,,

网友C:
手机电压能够驱动U盘么?

楼主:
暂时不能成功,为此下载了网上说的ES文件浏览器,也不能行

楼主:
不能的原因--复制可以,但是找不到粘贴--看不到

网友D:
有一种是双借口的一个是usb接口一个是手机充电的口那种u盘就行

楼主:
普通U盘不行么?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是双借口的一个是usb接口一个是手机充电的口那种...

网友E:
或者通过qq可以无线传输图片,可以把手机的图片倒到电脑,然后在U盘

网友F:
如果手机有otg功能,直接使用otg线连接手机和U盘进行数据传输,但是市场上大部分手机还没有otg功能,所以无法直接从手机上拷贝文件到U盘,需要借助电脑

网友G:
长按复制,然后系统会提醒粘贴位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U盘不行么?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是...

 没有试过,应该不行,手机的电压太低。

网友H:
个人感觉还是通过qq,微信发送到电脑安全点,就是麻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