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的直线怎么画成水平或垂直

楼主(2016-08-04):
有时候需要画垂直的直线,靠鼠标拉很麻烦,而且说不定就是歪的,有更简单的方法么,说明书里也没有写

网友A:
我也没发现其他的画法,不过假如不是垂直或水平的话会出现明显的偏差节点

或者假如你的线是垂直的,窗口下方的线“宽”值是你的  线宽+0.3

如果是水平的那么“高”和 线宽 相等。

楼主:
强烈要求显控做改进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发现其他的画法,不过假如不是垂直或水平的话会出现...

网友B(2016-10-11):
关于这个问题统一回复,大家在拉直线的时候如果是水平或者竖直会在鼠标位置有一个×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统一回复,大家在拉直线的时候如果是水平或者...

网友C:
按SHIF 键 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D(2019-10-20):
应该改进,按住某一个键就可出现水平直线或者正圆等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