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线圈与变压器

楼主(2016-08-04):
    电感符号:L

    电感单位:亨 (H)、毫亨(mH)、微亨 (uH),1H=103mH=106uH。

    电感量的标称:直标式、色环标式、无标式

    电感线圈:导线中有电流时,其周围即建立磁场。通常我们把导线绕成线圈,以增强线圈内部的磁场。电感线圈就是据此把导线(漆包线、纱包或裸导线)一圈靠一圈(导线间彼此互相绝缘)地绕在绝缘管(绝缘体、铁芯或磁芯)上制成的。一般情况,电感线圈只有一个绕组。

    电感线圈电感线圈是用绝缘导线(漆包线、纱包线等)一圈紧靠一图地绕制而成。在交流电路中,线圈有阻碍交流电流通过的作用,而对稳定的直流电压却不起作用(线罪状本身直流电阻例外)。所以线圈可以在交流电路中作阻流、变压、交连、负载等。当线圈和电容配合是时可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退耦等。

    变压器:电感线圈中流过变化的电流时,不但在自身两端产生感应电压,而且能使附近的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这一现象叫互感。两个彼此不连接但又靠近,相互间存在电磁感应的线圈一般叫变压器。

    变压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进行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和阻抗的变换,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给变压器初级线圈加上一个交变压U1时,在线圈中则产生交变电流 I1.由于交变电流I1的作用,在初级线圈中则产生变磁场。于是,在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感受应强度和交变的磙。

    由于磁芯的作用,磁通必须经过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结果在次级线圈中产生互感电动势U2。若初级线圈的匝数为N1,次级线圈的匝数为N2,则有U1/U2=N1/N2=n.当N1大于N2时,n大于 1,则U1大于U2,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当N1大于N2时,n小于1时,则U1小于U2,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

网友A(2016-10-07):
圈和电容配合是时可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退耦等?圈和电容配合是时可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退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