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扇转速问题

楼主(2016-08-04):
亲们台扇三挡才能启动起来 就是转起来为什么呢

一档和二挡必须助力才转

网友A:
启动电容是不是老化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是不是老化了呢?

已经更换新的了

网友B:
我宿舍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转一会电机发热,那就是电机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D:
电压低,电压低……夏天用电多

网友E:
是不是集聚的灰尘太多了,导致负载转矩加大了

网友F:
拆开清下灰看看,发热和转速的问题都可能有这个原因

网友G:
转子轴承失油,用手转动都费劲。轴承里面加几滴机油就行。

网友H:
用手转一下扇叶看看是不是不太灵活,如果是的话加点润滑机油就好了。特别是滑动轴承用个1年就得加点油,不然低速启动很困难。

网友I:
最节能的启动方法就是先开3档,(最快档),然后换到适合的档位

网友J:
轴瓦(老名词:普斯)、轴缺油磨损,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都是它的原因。还有启动线圈断线。

网友K:
主要是缺油 长时间运行把润滑油耗干了 拆开擦擦加油就好了

网友L:
运行的电容有问题,换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