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循环语句

楼主(2016-08-04):
做了一个固定桶加水的西门子的程序,控制如下:一桶水的重量为2KG,需要往池子里加5.5KG水,只能固定加,也就是说设定好5.5的数据后,往池子里开始加水,每两秒钟倒一桶,根据要求需要倒3桶水,有一定的误差不要紧,程序做好了,主要用的比较指令。但是太麻烦了,如果是10桶以上就不好弄了。如果能用循环语句就会简单很多,但是这个循环指令FOR NEXT,我没用过,求大神根据控制要求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方案不如控制液位更合适

网友B:
你这个主要是用来计时还是做别的?还有点看不懂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的循环主要是个判断。比方说需要6KG水,我加入一桶后,判断出还少4KG,就再加一桶,判断出还少2KG,就再加一桶。主要是想用FOR NEXT循环语句来做判断,所以求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如果用FOR NEXT来做,梯形图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