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您们好,有谁熟悉三维PROE5.0软件的?

楼主(2016-08-04):
组件当中,导入的标准件,如弹平垫以及螺母,螺柱等,每次打开,就是显示特征失败,在左侧显示红颜色。如何解决?

网友A:
大哥,你这明显问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明显问错了地方

这也属于机械制造—工程机械行业范畴呀。每每操作PROE组件,都会遇到此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B:
这边 控制的居多啊,你这个问题难道一大片。

网友B:
你把 标准件 另存为 另一个名称。不要每次都调用库里面的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把 标准件 另存为 另一个名称。不要每次都调用库里面...

网友C:
一般是你同事给你的文件版本不同,如果使用的库的话更容易出现这样问题,一般解决办法就是把对方的标准库也考过来,或者你在红色的零件上重新定义一下装配尺寸。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你同事给你的文件版本不同,如果使用的库的话更容易...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