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各位前辈

楼主(2016-08-04):
急求各位前辈指教,这是惠朋的PLC吗?VIPA 314TR  这上面的指示灯意思是什么,Run和stop我知道,其它的烦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没错,看到你的字母就知道是惠朋,这款PLC硬件指示灯和西门子指示灯定义类似,软件惠朋自己有专门软件,但是用西门子的也可以编程,惠朋的所有产品均比西门子稳定性高,当然价格同样高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