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SET指令求教

楼主(2016-08-04):
在OMRON PLC 中SET和RSET 指令都不能重线圈输出吗?编译时有警告,看着不舒服。。松下和西门子都不会警告的。当然OUT双线圈输出是应该报警的,是不是会那里设置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A:
你可以在选项内不对双线圈进行检查,或者直接使用KEEP指令替代SET,RSET组合。

网友B(2016-09-03):
警告只是提示你程序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C:
这警告不存在问题,不用理会。

网友D(2016-10-13):
这个set的警告没什么大碍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E(2016-12-09):
警告不是错误,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