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伺服电机抱闸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6-08-04):
我现在用的伺服主要是三菱和松下系列,控制电机抱闸松开的方式主要是①伺服驱动器之间控制,伺服开启后松开抱闸;②由PLC控制,PLC收到伺服驱动器的准备好信号后,松开抱闸。想请教一下大家,你们控制伺服抱闸的方式,以及各种方式的优劣分析。

楼主:
我认为伺服开启后,即可打开刹车,直接伺服控制器驱动一个中继打开刹车,伺服关闭后即可关闭刹车,这样做的好处是①不经过PLC,本身就可以控制;②避免频繁的开关刹车,提高刹车的使用寿命。

网友A(2016-12-05):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伺服开启后,即可打开刹车,直接伺服控制器驱动一个...

我想问下伺服开启后,抱闸打开z轴不会掉下来吗?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B:
可以设定时间延迟

让伺服使能后,延迟设定的时间,抱闸才鬆开

驱动器应该都有这个参数!

14:00

网友(2017-10-22):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定时间延迟让伺服使能后,延迟设定的时间,抱闸才鬆...

你好,请问延时是直接加在刹车前面吗

网友C(2020-08-15):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伺服开启后,即可打开刹车,直接伺服控制器驱动一个中继打开刹车,伺服关闭后即可关闭刹车,这样做的好处是①不经过PLC,本身就可以控制;②避免频繁的开关刹车,提高刹车的使用寿命。

抱闸最好接在放大器上,三菱通过mbr端子,son给定即解除抱闸,标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