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PN-3线感应开关与中间继电器的自锁电路怎么接线?

楼主(2016-08-05):
  • 请问NPN 三线感应开关与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自锁电路怎么接线?

  • 24VDC ,达到效果是:当光电感应开关感应到物体后,继电器电路吸合,保持通电自锁,也就是说让报警器保持报警,直到人为的解除解锁电路。以下图的接线法是感应到物体的瞬间才报警,如果是人一闪而过,根本无法地持续报警

网友A:
在中继常开接一条自锁,自锁电源串一个常闭点就可以手动关闭了

网友B(2021-02-25):
在继电器中加一组常开点用于自锁控制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