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6-08-05):
1、配电变压器自行跳闸后的处理措施。一般为了配电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在配电变压器的高、中、低压各侧都装有断路器,同时还安装了继电保护装置。当变压器的断路器发生自动跳闸后,应当立刻清楚、准确地向值班调度员报告变压器的相关情况,在检查变压器跳闸原因的同时,应检查有无外部短路、过负荷、明显的火光、怪声和喷油等现象。如确定变压器两侧断路器跳闸不是由于内部故障引起,而是由于外部短路或保护装置二次回路误动造成的,则变压器可不经外部检查重新运行。如果不能确定变压器跳闸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就必须对变压器进行内部仔细检查。最主要的是应进行绝缘电阻和直流电阻的检查。检查发现变压器无内部故障时,应将瓦斯保护投入到跳闸位置,将变压器重新合闸。整个过程,应谨慎处理。如经绝缘电阻、直流电阻检查,判断变压器有内部故障,则需对变压器进行吊芯检查。

2、配电变压器气体保护动作后的处理措施。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如发生局部发热,很多时候首先表现出的是油气分解的异常,油会在局部高温的作用下分解为气体,并集聚在变压器顶盖上端和瓦斯继电器内。区分气体产生的速度和产气量的大小,实际上也就是区分过热故障的大小。

(1)对轻瓦斯动作后的处理。轻瓦斯动作发信号发出后,首先应停止音响信号,并检查瓦斯继电器内气体的多少,明确原因。一种是非变压器故障原因。如:空气侵入变压器内、瓦斯保护二次回路故障、油位降低到气体继电器以下或油位急剧降低。如果确定是外部原因引起的动作,则待信号恢复后,变压器可继续运行。另一种就是主变压器故障原因。如果不能确定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瓦斯信号动作,同时又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就应将瓦斯保护投入到跳闸回路,同时加强对变压器的监管和观察。

(2)对重瓦斯动作后的处理。运行中的变压器发生瓦斯保护动作跳闸后,或者是瓦斯跳闸和瓦斯信号同时动作时,首先就应该考虑该变压器有无产生内部故障的可能。对这种情况下的变压器处理要非常谨慎,瓦斯继电器内气体的性质、气体集聚的数量及速度程度对此类故障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如:所集聚的气体是无色无味且不可燃的,则瓦斯动作的发生是由于油中分离出来的空气引起的,可判定故障为非变压器故障原因,变压器可继续运行;相反的所集聚的气体是可燃的,就有很大可能是变压器内部的故障所导致。对这类故障变压器,在没有经过检查并试验合格前,不能投入运行。

配电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动作是一种内部事故的前兆。对这类故障变压器的强送、试送和监督运行,都应特别小心,在没有明确故障原因前不能强送。

3、配电变压器的着火事故处理。变压器发生燃烧时,首先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使用冷却器,并迅速使用灭火装置。若是由于油溢在变压器顶盖上引起的着火,则应立即打开油门放油到适当得油位;若是由于变压器的内部故障导致的着火,则不能进行放油,因为这时放油极易引起变压器的爆炸。由于变压器内部故障导致的着火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作好类似情况下的事故预想准备,提高应付紧急状态和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将事故的影响缩小到最低。一般建议采用氮气搅拌灭火系统,氮气搅拌灭火系统结构简单、动作可靠、方便易行、不污染环境、灭火效果显著,且造价低,维护方便。

网友A:
瞬间失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