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记录打印,求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2016-08-05):
一台电机,里面带过电流保护装置。现在需要测这个装置通电、断电时间。然后在步科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而且可以打印。

以下是小弟的一些想法以及困惑:

系统用到的元器件为:带灯非自锁按钮(绿、红),继电器,电流变送器,AD采集模块(走485),步科MT4210T人机界面,炜煌打印机

  1. 启动按钮控制24V继电器线圈,辅助触点接通,则电机电源接通。

  2. 由电流变送器测到电源线电流大于零点几的电流,则默认为开始时间。

  3. 电机过流运行几秒钟后,保护装置自动断电,这段几秒钟的时间就作为通电时间T0。

  4. 由于保护装置由自复位功能,所以在自动断电几十秒钟后,保护装置会自动复位,电机再次得电。从电机断电到得电的这段时间,作为断电时间T1。

  5. 将这一周期的通电时间T0加上断电时间T1,得到循环周期时间T3。

  6. 以上步骤2-步骤5会循环执行,则会有无数个通电时间T0、断电时间T1以及循环周期时间T3。在触摸屏上要能实时在表格或是文本框里显示这些时间。可见下图,类似这样的就可以。

  7. 停止按钮按下,则循环结束。触摸屏上有打印按钮,按下可以将该次循环表格打印出来。

  8. 每一次循环的时间表格要可以保存到U盘当中,以便后期数据查找以及数据分析。

困惑:

1.如何在触摸屏中将这些时间依次显示到表格中,以及使用表格如何打印。

2.用到的炜煌打印机,是因为步科手册里表明了这牌子的打印机可以与触摸屏通讯。

3.打印机与AD采集模块都走485,而触摸屏只有1路485,可以同时连接上吗

4.以上的停止按钮,然后由电流变送器比较电流判断的方法,感觉不严谨,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让触摸屏判断按钮何时按下吗(我能想到的是利用仅有的AD采集模块,将停止按钮控制的继电器线圈串联到采集电流端,当采集模块采集到线圈上有电流,则判断按钮按下了,则时间停止记录)

这两个表格哪种容易实现

求各位工控界的大牛们帮小弟我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讲话呢?。。。。。。。。大神助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讲话呢?。。。。。。。。大神助我!

网友B(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