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IGBT模块温度监控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6-08-05):
单位安装了一台ACS880,不能观察IGBT模块温度,ABB工程师说没有这项,不知怎样监控模块温度,保证设备运行。

网友A(2016-09-29):
IGBT的模块温度在隐含参数05组里。如果必要,可以通过服务获取密码进入隐含参数查看。一般是通过IGBT过温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