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山洋伺服电机反向点动

楼主(2016-08-05):
三菱PLC控制山洋伺服电机完成打卡动作,程序设定的是在原点位置停止打卡脉冲输出,但每次停止的位置稍过一点(伺服控制器接有制动电阻,但没有控制器说明书,不知道现在参数是怎样设定的)。如果控制伺服电机反向点动,

1、那么反向点动的信号是谁给呢,原点吗?

2、程序该怎么写呢,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呀?

3、或是制动电阻没有起作用吗?

4、如果在原点之前一点点给一个停止脉冲的信号,能可行吗

楼主:
这是旧设备改造使用,控制器设定没有更改

楼主:
只要给个反向点动信号就能自动回原点吗,还是要有反向的点动 脉冲输出信号呀?有哪位大神控制过伺服电机反向点动,给解答一下呗

网友A: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反向时候会超过

楼主:
之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反向时候会超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反向时候会超过 内容的回复!

之后程序上弄呢!!!!!!

楼主:
反向点动难道是需要调试脉冲数实验每次的停止位置?还能详细一点吗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之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回复...

楼主: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下调用ZRN 指令?

可以不加条件把ZRN指令 直接写进主程序里吗

网友B:
如果是用ZRN回零指令的话,把爬行速度设置小一点就可以,如果还是有偏差,只要是同一个方向回零,每次偏差应该是一样的,把原点传感器移动一下就可以

楼主:
调用ZRN指令的信号不知怎么用哦,直接写入ZRN指令能行吗?现在程序我写的启动是置位输出脉冲,原点复位脉冲输出。用了ZRN指令复位指令还写吗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ZRN回零指令的话,把爬行速度设置小一点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用ZRN指令的信号不知怎么用哦,直接写入ZRN指令能...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ZRN就是一条回零指令,至于该指令的动作流程图编程手册有详细介绍,您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是直接用定位指令回零的话过冲是难以避免的,或者你写多一步挪动寻找原点的程序,再或者把回零速度降低。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个循环有两次原点信号输入。手动盘车发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