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步进电机编程

楼主(2016-08-05):
松下PLC 编程步进电机每走120度,就在120度那个位置小幅度来回摆动,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呢,怎么编,本人初学者,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F174可以尝试一下120度的不会那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74可以尝试一下120度的不会那么准

但是不管怎么改控制代码都和脉冲数都走不了反转,请赐教

网友B(2016-10-19):
這個我也想知道,同問,求答案

网友C:
maker210 F174可以尝试一下120度的不会那么准

网友D(2017-01-12):
改控制代码都和脉冲数都走不了反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