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猜猜这是什么

楼主(2016-08-05):
猜猜这是什么低压电器元件,中间的园黑钮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只有60岁以上的老电工用过。

网友A:
表面上看见铁芯,线圈,还有端子,有变压器的感觉啊!

网友B:
莫非是热继电器,黑纽是调节用的对不?

网友C:
: 莫非是热继电器,黑纽是调节用的对不?

网友D:
这个真没见过,不知道是啥元件。

网友E:
这么多线,是接触器?

楼主:
最老的热继电器 黑钮是复位开关  非常占用空间 使用了50年了  竟然还在用

网友F(2016-09-08):
这是个40A以上的经典两相热继电器,它是RJ型号前身仿制苏联产品。非常的耐用几十年非常不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