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编程实例

楼主(2016-08-05):
求助fx5u范例,有注解说明最好,谢谢!

网友A:
三菱的运动型PLC楼主想要控制什么

楼主:
第一次接触5U,有点不顺手,想找个例子学习一下,有个案例就行了,两轴几轴都行。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运动型PLC楼主想要控制什么

网友B:
现在都用到5U 么 ?

什么情况下用5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