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c如何与16sp连接

楼主(2016-08-05):
我有个问题,在用10mc做普通的梯形体编程时,10mc上的i q点是否可以做数字输入输出点,如果可以怎么编写

    我加了一个16sp模块,然后编写梯形图时用的xy 点,但是在线监测时,16sp上的点的指示灯也没有显示,求指导。

网友A:
I和Q点是运动模块使用的

网友A:
16SP的输入输出从X20和Y20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SP的输入输出从X20和Y20开始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和Q点是运动模块使用的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