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实现数值累计相加

楼主(2016-08-06):
    前两天一个同事咨询过我这样一个问题,用plc如何实现数值连续相加1+2+3+...+100,即实现整数1到100的连续相加,当时正在现场忙,只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写过这样的程序。后面就自己研究了了一下,觉得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的,所以在此开个帖子供大家讨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指令来实现,大家在此可以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或程序样例,一起探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循环体,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加法运算加结束判断条件

网友B:
楼主什么品牌的PLC,可以告知吗!

网友C:
用变址加循环可搞定,之前用过台达的PLC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变址加循环可搞定,之前用过台达的PLC可以实现

网友D:
起始值i和终点值n可以随意选择

网友E:
用个FOR循环,循环加100次就可以了。每种PLC的编程方法不周而已,一般都能实现。

网友F:
我也是for循环加 也很方便

网友G(2018-08-13):
可以写一个for next循环,循环数为100,循环里面写一个VW0自加1,VW2自加VW0就可以得到循环累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