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校准

楼主(2016-08-06):
没有通讯功能并且不带按钮的压力变送器,但是有两个电位器,知道一个用来调整零点一个用来调整量程,想问一下具体的校准应该怎么办,需要什么仪器;自己拆下来调过零点效果不是很好,显示有误差,不好用。而且零点调好了过段时间自己漂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板子的问题。现在被我调的旋转电位器都没有什么反应了,哪位业内人士能给小弟普及一下这种变送器的知识。之前用的变送器直接用手操器就可以直接做零点而且也比较稳定,而且量程更改也很方便。但是现在换成这种表头有点弄不太明白了,是不是旋转电位器没有反应的时候就说明该换表了。谢谢

网友A:
 呵呵呵 。。。

1、给定零压强,,通常就是压力接口通环境大气,电气壳体开盖,也通环境大气

   上电预热15分钟以上,

   调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信号,尽可能接近4.0000mA

   这叫校零。

2、校完零后,才能校满量程。

3、校满量程,需要有标准压力源。要能给定表计一个稳定的满压力

   稳定度通常不小于0.01%满量程

       否则,

       不要乱动满电位器!   不要乱动满电位器!  不要乱动满电位器!

       乱动剁手,

       乱动剁手,炖了卖猪蹄,卖狗爪

   校满,就是调满度电位器,使电流输出信号,尽量接近20.0000mA。

   有时候为了兼顾线性误差,满度输出,需朝上或者朝下,偏离20mA一点,

   调偏量多数时候,在0.03mA以内

4、有些压变,校零校满会互相影响,

   这就需要,校完满后,再去校零,反复几次,才能使零、满输出,都达到最佳

网友A:
5、压变漂移,校完零后跑偏很大

       可能是传感器漂,

       也可能是放大电路漂,

       也可能是,一对癞皮狗抱团,两个都不靠谱

           具体是啥,要拆了压变,测测才能知道

   而今,

   正常的产品,不说出众的产品,,正常产品的零漂,用8年都也不会超过±0.5%满量程

   而出众的产品呢,零漂是自动补偿的,80年也不漂,号称无零漂

   比如哥哥我村,造的这个

网友A:
6、你调电位器,压变无反应,

       可能是调乱了,

       也可能是调坏了,

    而今压变卖价太低,不排除用的元件太烂,太烂就容易拧坏

    电位器,贵的4块钱1只,贱的4毛钱1只呀

7、买压变,买不漂不跑耐操的压变,,看这里: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1/479894_1.shtml

网友B:
楼上的前辈讲的很到位了。

这种带旋钮的变送器,电路板模电多一点,其受温度影响较大,特别是电位器本身的电阻就受温度变化影响,因此其温飘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1、给定零压强,,通常就是压力接口通环...

网友D:
买个靠谱点的。质量,质量,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