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低压软启动器故障求救

楼主(2016-08-06):
我这有一台ABB的软启动器,型号为:PSTB570-690-70,该软启动器所带负载电机的功率为280KW,负载类型是多级离心泵,昨天检修泵后启动正常,今天发现泵有问题停机检修,检修后再次启动后无法启动,软启动器上报内/外接线错误,对控制线路检查无异常,然后将负载脱开,找一个2KW的小电机接在软启动器下口,按启动后软启动器启动正常,电机正常运行,没有报警,然后将原电机负载线回接后启动仍然报警无法启动,在ABB软启动说明书上也查询不到这个内/外接线错误报警,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如遇到是怎么解决的,不胜感谢!

网友A:
软起报内外接线故障一般为电机线路问题,检查一下电机及线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检查电机线路了没有问题,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软启动器能正常启动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