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正确校验方法

楼主(2016-08-06):
压力变送器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变送器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一、准备工作

  压力源通过胶皮管与自制接头相连接,关闭平衡阀门,并检查气路密封情况,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我们知道不管什么型号的差压变送器,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就为我们现场校准差压变送器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不用拆除导压管就可校准差压变送器。对差压变送器进行校准时,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排液阀或旋塞放空,然后用自制的接头来代替接正压室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而负压室则保持旋松状态,使其通大气。

 二、常规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

 三、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

  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既要单独调校又必需要联调,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通过调整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压力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网友A:
AbB调三次么?。。。很垃圾呀 。。。屁股太脏才擦三次呢,,浪费手感浪费纸

网友B:
仪表板块难得的有技术性强的帖子,加精鼓励!!!

网友C:
楼主不错啊,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管用

网友D:
压根就是抄的,就除了前面稍微有点不一样外,其他的基本都是和百度的答案一模一样。

网友E:
好文章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F:
好是好没看懂阿能给个简单的故事不

网友G:
印刷机压力变送器卸下来,系统断电了,会失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文章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I(2016-09-07):
有点收获,谢谢楼主。

网友J:
增长知识,但对于我们使用单位来说,也许看重的是误差有多大,我们在第三方软件上调整就可以,扩宽一下视野。

网友K:
涨姿势了,留个记号吧!

网友L:
很专业 很详细 学习了 精品

网友M:
楼主介绍的不错呀。。

网友N:
调零点对满度没有影响,但对量程就有影响,要校验就必须零点和满度都校准,否则就没有线性!

网友O(2016-11-13):
一般性,不过还是可以看看的

网友P:
呵呵,压力变送器的效验,除了生产厂,和仪表协会的专业设备,是平时随随便便就可以校的?0.075%的精度,不是说你拿个0.05%的压力表加标准气就能效验的,现在外面非大厂商的变送器都是买的成品国产的传感器,买的时候就校好的,真的是传感器出了问题,除了换未必还能修?

网友Q:
好文章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R(2017-01-19):
一般性,不过还是可以看看的。

网友S(2017-07-03):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了

网友U:
非常   好 谢谢分享  努力学习

网友V:
非常   好 谢谢分享  努力学习!

网友W(2017-08-31):
学习了!谢谢楼主,感谢分享!

啦啦啦。。。

网友:
怎么原版照抄呢

网友X:
好文章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Y:
表板块难得的有技术性强的帖子,加精鼓励

网友Z(2017-10-10):
最近还一直有人看,不错的文章。

www.ik-meter.com 热式流量计贴牌生产。

网友AA(2020-11-02):
我一般是打电话叫厂家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