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A5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6-08-06):
松下A5伺服在转矩控制模式下没到达设定扭矩都有转矩限制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电机转速为3000R/MIN时额定扭矩是1.3N.M假如在1000R/MIN时额定扭矩还是这么多吗?烦请各位工控能手帮我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公司的产品有PLC,伺服,变频器,显示屏,有这块的需要请联系,价格美丽,多个选择对公司自身产品也有好处,我公司产品性价比高,稳定性强,售后到位。欢迎联系:15322181314小莉

网友B(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威纶通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