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表控制模式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6-08-07):
 与大家分享下,共同进步。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有需要这块帮助的,可以在这里咨询我。如回复不及时,请谅解!

网友A:
上面的资料就是数据表编程文档,希望帮助大家!

网友B:
下载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就是积分太麻烦

网友C:
有样例吗?????????????

网友D(2016-09-1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有需要这块帮助的,可以在这里咨询...

  大神 F385  H3 DT0  H2 H4  最后面H4代表什么,怎么看 如果是H6又怎么看,代表什么求指教

网友E:
hai d   xuexi x值的学习xuesx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

F385 H3 DTO H2 H4 就是把三十二位数据十六进制4写入到数据表CH0的H3(位置控制数据控制区域)的DT0地址里。H3里面有数据表N0.1-20的各项参数,比如控制代码,控制模式,加减速,速度,脉冲量,停顿时间。具体你多看看手册。

网友E:
那么你呢,牛闹,l那你们吗,

网友G:
什么资料有数据表看的

网友H(2016-11-2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有需要这块帮助的,可以在这里咨询...

发个样板出来看下

网友I(2017-02-17):
学习一下,特此感谢各位网友无私奉献

网友J(2017-03-21):
好好学习,跟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K:
...楼主不厚道啊 ,就放个官方资料!!!

网友L:
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M(2017-05-2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有需要这块帮助的,可以在这里咨询我。如回复不及时,请谅解!

123ffhhhddsghhvcd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有需要这块帮助的,可以在这里咨询我。如回复不及时,请谅解!

松下plc定位  用f385配合f380使用  我设置一个负数 当前值是正数  脉冲输出到32767后才返回到我设置的数   这是为什么???

小小菜鸟、

网友N(2017-06-26):
都是积分惹的祸,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