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如何通过MECHATROLINK-2读取7系列电机的绝对值位置!

楼主(2016-08-07):
MP2300S如何通过MECHATROLINK-2读取7系列电机的绝对值位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直接读取电机对应地址中位置值即可!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09-18):
走M2后  伺服会分出这个伺服的地址区段 ,找到这段的POSITION  MPOS 就可以

网友C(2018-04-08):
长了点知识,学习了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