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试中采样周期需要更改吗

楼主(2016-08-07):
用的S7200 的PID向导,请问采样周期与PID输出值有关系吗,控制气体压力的采样周期选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你干嘛不使用软件自动调节呢?手动调试感觉不容易

网友B:
一般选择默认就可以 , 楼主可以试一下,一般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速度,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选择默认就可以 , 楼主可以试一下,一般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速度,默认就可以了。设备会给你最佳的推荐,如没必要,无需手动选择

网友D(2016-11-18):
控制气体压力要看系统响应特性,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系统响应很快,则建议比例取1-3之间,积分取0.2-0.8之间,根据调节结果反复细调。

或将自动调节的输出与压力曲线拍照上传,应该有很多人看得懂如何帮你。

网友E(2018-08-14):
控制气体压力的控制采样周期要小一点,这样控制速度才能比较快,它和比例,积分,微分也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