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占4个字,smart200plc怎么显示?

楼主(2016-08-07):
smart200 plc和一款仪表通过485通讯过来,其中一个累计总量占4个字!其他数据占2个字,我用VD就可以显示出来,那占4个字的如何显示?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这还真不知道  一般来说  一半表示 数值   一半表示数量级

还真没遇到过有整体64位的

网友B:
分2个双字显示,做好高32位与低32位区别。

网友C:
我只见过32位的,占据2个寄存器!

网友D:
做两个显示框,高32位 低32位,视觉上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