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子式真空压力表

楼主(2016-08-07):
求救电子式真空压力表量程-100kpa-100kpa;输出是4-20Ma,用西门子EM231输入模块,当输入是4ma时量程是多少?10Ma时又是多少?谢谢高手!!

网友A:
看问题,跟看绕口令似的。

祝早日解决

网友B:
我用过-100——500的,4-20mA信号输出。 像楼主这样 量程是-100到100的, 4mA对应就是-100啊。 20MA对应不是才0.1MPa吗? 10MPa 不就超量程了吗?

网友C:
4~20ma,对应的就是-100~100,然后看你模拟模块的精度哟,也就是多少位呀。比如-3200~+3200,那么PLC里的模拟输入就是这么数,也就对应-3200=4ma=-100kpa.+3200=20ma=100kpa.就是这样,然后要怎么控制处理你在PLC上就可以做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0ma,对应的就是-100~100,然后看你模拟模块的精度哟,也就是多少位呀。比如-3200~+3200,那么PLC里的模拟输入就是这么数,也就对应-3200=4ma=-100kpa.+3200=20ma=100kpa.就是这样,然后要怎么控制处理你在PLC上就可以做到呀。

好的谢谢!输入模块是0-20Ma的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梧桐树A 4~20ma,对应的就是-10...

输入模块用0-20mA没有问题

网友E:
10MPa还是真空压力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MPa还是真空压力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0MPa还是真空压力表吗?     内容的回复:网友F

也就是0.1Mpa一一0.1Mpa

网友H:
楼主:10mA与10Ma,你自己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10mA与10Ma,你自己看一下

压力表压力为一100Kpa一+100Kpa,输入4一20Ma,怎么读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