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大功率变频器选择

楼主(2016-08-07):
请大家给点意见,, 200KW大功率变频,, 选择方向..

ABB,  西门子?

网友A:
都不错啊,这两个都是大品牌的,楼主主要纠结在哪里?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200KW, ABB 的我们用过..  频繁发生短路故障,, 可以复位.

最后是更换IGBT驱动卡.. 故障消失...

所以对ABB的200 KW系列,, 心有疑惑...

但小功率的我们用的很好。。。 也是希望用ABB。。但200KW,就有担心。

所以来问问你们对于大功率变频器,, 使用经验, 来点推荐。。

网友B:
ABB大功率的变频器确实很容易出现2340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