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万能插座已被禁6年,使用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6-08-07):
紧急通知!!!

这种三孔“万能插座”,

国家2010年开始已禁止使用,

快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

多次使用很容易失火!

为什么这种“万能插座”要禁?

因为这种插座在设计时,

为了兼容两插或三插的国外插头,

(如英标、美标、欧标等插头)

会出现插孔大的情况,

容易引起触电事故!

且这种插座接片与电气插头接触面积过小,

容易使插片过热而导致火灾发生!

2010年6月1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开始强制执行新国标,明令禁止生产万用孔插座!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市民不知“万能插座”的危害与被禁止的消息,仍有不少市民在购买。

在市场上,存在个别企业误导消费者,宣传万用孔插座使用方便,故意回避产品的安全问题的情况,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被不良商家的宣传所“忽悠”。

新国标要求:生产两极和三极插孔分开组合形式(俗称新五孔插座)的插座,这种插座的插头与插座的接触面积更大,接触更紧密,降低了触电隐患。

即是下面这种:

可怕的是,6年过去,仍有企业偷偷摸摸地生产万能插座,市面上亦仍然有售,五金店、建材市场、便利店及网店购买插座,正是不合格插座的泛滥之地!

因为这样,由于企业商家的继续生产销售,70%的消费者并不知道国家已禁止“万用插座”!还继续使用!已经有人中招了:

轻则烧焦插口:

烧坏插头:

重则,家园付之一炬!

如何挑选插座

第一步:掂重量

符合国家标准的插座内部所用铜线多、铜片厚,塑料壳严实,因此分量较重,而不合格插座偷工减料明显会感觉轻很多。

第二步:听声音

可反复几次试按插座开关,合格插座开合自如且声音清脆,不合格插座则手感生硬,易卡滞。

第三步:试手感

合格插座不仅每位孔的插拔手感适中有弹性,且各插孔的插拔手感一致,不合格插座的插拔力度则过松或过紧,弹性差且易松动,每个孔也能明显感觉手感不同。

第四步:看硬度

合格插座的电源线手感软硬适中,与插座连接扎实可靠,而不合格插座的电源线手感较软,与插座连接不牢固,极易拉脱。

最后提醒:请大家购买排插插座时,认准“五孔插座”,而不是“三孔万能插座”,三孔已经被国家淘汰!

网友A:
我还一直用呢。。。。。。。

网友B:
还真不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C:
这个确实要强力惩罚相关厂家,这个万用插座问题多多

网友D:
主要是现在有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如果都知道的话这样的也就卖不动了。

网友E:
万能插座为什么不能用?万用插座用途不当才会发生。在用的插口的标称不标也没说明书。要知道万用插座只能于小功率,插孔不超1A,不能带电插拔。用途早期发明用于计算机等进口小功率插头转换,可好不说明用途就标一个10A。一般老百姓知识缺乏,什么用电器都往上插怎么能不烧呢!道理不明用途不当烧了也是正常的!就是照片内的新品以为呢?照样给你烧了。

网友F:
 还真不清楚,谢谢楼主。长见识了,有道理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我还真没有留意到这些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要强力惩罚相关厂家,这个万用插座问题多多;

还是国家的执法部门有问题,没有人去查,没有处罚;

网友I:
这个在中国有令不止有禁不行没有可能,首先官员就是官员贪腐恣意横行

网友J:
谢谢楼主提醒,学习了,我家一直都用这种插板,下次回去全换了

网友K:
这种事儿太多,只能叫老百姓自己学习名叫老百姓成为万能的老百姓。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任人宰割。万恶的”射惠“

网友L:
长见识了,感谢提醒,以前还真没有留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N:
不安全,大家不要再用了,我已经扔了。。。。

网友O:
感谢分享,之前作为一个电力工作者还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呢

网友P:
GET到了新的技能 。

网友Q:
一直都在用。。。。。,

网友R:
涨姿势了。安全问题不能忽视。

网友S:
我家的不知道有没有了,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家的不知道有没有了,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