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与伺服控制

楼主(2016-08-08):
   最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有谁处理过用控制器的CANopen通讯去驱动多台伺服的经验没,我现在是能够让其动作起来,但是不同步,按理说CAN的实时性应该是很好的,快的,怎么去做到实时性啊,还有就是去控制驱动器走一段圆弧的话要怎么来通讯控制,有谁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得请教下了!!

网友A:
做插补,不适合走通讯,你具体咨询台达官方

网友B:
我公司的产品有PLC,伺服,变频器,显示屏,有这块的需要请联系,价格美丽,多个选择对公司自身产品也有好处,我公司产品性价比高,稳定性强,售后到位。欢迎联系:15322181314小莉..

网友C:
圆弧不要走这个总线 选型有问题

网友D:
圆弧是可以的 我用的施耐德的伺服 需要样板程序吗?

网友E(2016-10-12):
求得圆弧的N多坐标点,做成文本导入至凸轮曲线表。然后就是用电子凸轮实现了。

网友F(2017-07-01):
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