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电弧焊防触电

楼主(2016-08-08):
       手工电弧焊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电焊工艺,手工电弧焊引发的触电事故也时有发生。
      焊接电源是与220/380伏电力网络连接的,人体一旦接触这部分线路(如焊机的插座、开关或破损的电源线等),就很难摆脱。焊机空载电压一般超过安全电压,但由于电压不是很高,容易使人忽视。手工弧焊机空载电压70伏左右;在更换焊条时,如果焊工的手触及焊钳口,则通过一只手和两只脚形成一个回路,发生触电事故。焊接触电伤亡事故大都发生在下列情况,如夏天身上出汗或在潮湿地面操作,鞋袜潮湿、鞋底又薄等。此时的人体电阻为1600欧姆左右,通过人体的电流约为44毫安。这时焊工的手部会发生痉挛,甚至不能摆脱,会有生命危险。应当强调指出,登高的电焊作业者还会因触电发生痉挛、麻木和惊慌等,从高处跌落,造成二次事故。

此外,焊机和电缆由于经常性超负荷运行;受粉尘等的腐蚀,以及在室外工作时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等;绝缘层易老化变质,容易出现漏电现象,从而引发触电事故。

      焊接时的触电事故发生在下述两种情况:一种是触及电焊设备正常运行时的带电体;如接线柱、焊枪和焊钳口等,或者靠近高压电网所发生的电击,即所谓的直接电击;另一种是触及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由于绝缘损坏或电器线路发生故障而意外带电的导电体(如漏电的焊机外壳,绝缘外皮破损的电缆等)所发生的电击,即所谓的间接电击。

      针对手工电弧焊发生触电事故的原因,建议采取以下安全防范措施:

     1.焊接工作前,要先检查焊机设备和工具是否安全可靠。例如焊机外壳是否接地、焊机各接线点接触是否良好;焊接电缆的绝缘有无破损等。不允许未进行安全检查就开始操作。

     2.焊工的手和身体不得随便接触二次回路的导电体,不能依靠在工作台、焊件上或接触焊钳等带电体。对于焊机空载电压较高的焊接操作,以及在潮湿工作地点操作时,还应在操作台附近地面铺设橡胶绝缘垫。

      3.下列操作应切断电源开关再进行:转移工作地点,搬动焊机;更换保险丝;焊机发生故障时的检修;改变焊机接头;更换焊件而需改装二次回路的布设等。推拉闸刀开关时,必须戴绝缘手套;同时焊工头部要偏斜,以防电弧火花灼伤面部。

      4.在金属容器内、金属结构上以及其他狭小工作场所焊接时,触电的危险性最大,必须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如采用橡皮垫、戴皮手套,穿绝缘鞋等。

      5.电焊操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自身、机器设备的传动部分成为焊接电路,严禁利用厂房的金属结构、轨(管)道等接进线路作为导线使用。

     6.焊机的接地保护装置必须齐全有效,同时,焊机必须装设电焊机空载自动断电保护装置。

     7.焊接电缆中间不应有接头,如需用短线接长时,则接头不应超过2个,接头:应采用铜材料做成,并保证绝缘良好。

      8.加强个人防护,焊工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完好的工作服、绝缘手套、套鞋等。

      9.电焊设备的安装、检查和修理必须由电工进行,临时施工点应由电工接通电源。

网友A:
这个还需要注意触电,学习了。

网友B:
谢谢楼主普及安全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普及安全知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电焊机的安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