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电动机升降电机接触器总是粘连问题

楼主(2016-08-08):
电动葫芦电动机升降电机接触器总是粘连问题 现场有一台设计起重量10T的电动葫芦,电动葫芦电动机升降电机接触器总是粘连,给维修带来不便。 具体工况为: 1、升降电机13KW; 2、升降电机接触器原为人民电器产品,50A额定电流,后增容为施耐德产品,额定电流60A,依然粘连; 3、实际负载只有4T左右,经常启停。 请各位大侠给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网友A:
升降太频繁,升降接触器加延时继电器辅助触头,还有电机运行时电流为多少?排除机械卡滞故障

网友B:
你用钳形电流表检测下实际的启动电流,在检查下机械负荷是否正常,检测下电机三相电流是否正常,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