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遇到限位问题

楼主(2016-08-08):
欧姆龙PLC控制一台液压机

现一限位参与控制,整个工作由此限位结束,但在整个动作中,一开始为得电状态,后部件动作,限位失电,最后返回得电结束整个工作,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望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描述清楚

现场一台液压机,有两部分组成,滑块在设备上上下移动的,液压垫也是上下移动的,通过电磁阀控制油缸的,滑块有上下限位,液压垫也是有上下限位,整个工作半自动下先动作滑块向下移动自动又回到滑块上限,同时触发液压垫向上顶起,(液压垫在这之前一直在下限位得电状态)液压垫到上限后,又向下移动到下限停止,整个动作结束。

   问题就在液压垫下限位,有三个电磁阀,一个电磁阀是公共的,另外两个一个使液压垫向上,一个向下,哪儿不清楚再问

网友B:
你描述一下设备出现了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一下设备出现了什么故障。

此设备之前是中间继电器控制的,现改为PLC控制,程序是我写的,由于设备控制工艺也是参考原电气原理图,上面描述的液压垫下限之前不知道在整个工作中动作了两次(开始ON-OFF-ON结束),触发液压垫向上之后,到了上限又向下,最后以液压垫下限结束,有三个电磁铁,一个公共的,一个向上的电磁铁,一个向下的电磁铁。

(之前不知道液压垫下限一开始就是得电状态,所以在做程序时在公共电磁阀串了下限闭点,一个信号到了,自保程序,最后结束以下限到位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一下设备出现了什么故障。

不是有什么故障,就我上面说的情况,用串下限方式结束不可行,有没有什么方式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A:
限位开关作为位置信号控制没问题啊!因为限位开关在一个动作周期中给出的不是单一的位置信号(滑块和液压垫,还有不同时期的位置),所以编程时要加上不同时期的条件逻辑。

网友C:
你要认为不好控制的话再加一个开关检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昨天晚上加班解决了此类问题,我截了一张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D:
限位一般是一个公共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你试试控制下逻辑命令

网友E(2017-05-26):
限位一般是一个公共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你试试控制下逻辑命令,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