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程序遇到限位问题

楼主(2016-08-08):
欧姆龙PLC

一限位参与控制,由此限位结束工作,但此限位在整个动作中开始是到位得电,后来部件动作,限位失电,然后又回到原位,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到底要描述什么?你描述的就是限位开关通断呀?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说清楚,好让大家帮助你。

网友B:
你是想判断物料到位还有物料离开吗?

网友C:
描述的应该是一往复运行的工况,停止位也是此位置,起始运行也是此位置,因你是用PLC,应该是自动运行,需要跟其他信号组合作为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应该是一往复运行的工况,停止位也是此位置,起始运...

还是你理解我说的,就那个限位使得做程序时在控制时自相矛盾

谢谢大家,现在已解决

网友D:
可不可以上升沿计数1,开始离开;下降沿继续计数1(计数器值为2了),到位停止;再次上升沿计数1(计数器值为3了),回到原位停止。这样来限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上升沿计数1,开始离开;下降沿继续计数1(计数...

CNT与边沿触发,可以做识别,我用了KEEP与边沿识别的,可以实现,截个图给你看看。大家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