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编程

楼主(2016-08-08):
西门子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编程

 1.用西门子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编程

    生产设备常常要求具有上下、左右、前后等正反方向的运动,这就要求电动机能正反向工作,对于交流感应电动机,一般借助接触器改变定子绕组相序来实现。常规继电控制线路如下图所示。

    在该控制线路中,KM1为正转交流接触器,KM2为反转交流接触器,SB1为停止按钮、SB2为正转控制按钮,SB3为反转控制按钮。KM1、KM2常闭触点相互闭锁,当按下SB2正转按钮时,KM1得电,电机正转;KM1的常闭触点断开反转控制回路,此时当按下反转按钮,电机运行方式不变;若要电机反转,必须按下SB1停止按钮,正转交流接触器失电,电机停止,然后再按下反转按钮,电机反转。若要电机正转,也必须先停下来,再来改变运行方式。这样的控制线路的好处在于避免误操作等引起的电源短路故障。欢迎到工控资料窝下载工控行业资料,网址www.gkwo.net

    PLC控制电机正反转I/O分配及硬件接线1、接线:按照控制线路的要求,将正转按纽、反转按纽和停止按纽接入PLC的输入端,将正转继电器和反转继电器接入PLC的输出端。注意正转、反转控制继电器必须有互锁。

    2、编程和下载:在个人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4.0,首先对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的I/O及存储器进行分配和符号表的编辑,然后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的编制,并通过编程电缆传送到PLC中。在STEP7Micro-WIN4.0中,单击“查看”视图中的“符号表”,弹出图所示窗口,在符号栏中输入符号名称,中英文都可以,在地址栏中输入寄存器地址。

    3、图符号表定义完符号地址后,在程序块中的主程序内输入如下图程序。注意当菜单“察看”中“√符号寻址”选项选中时,输入地址,程序中自动出现的是符号编址。若选中“查看”菜单的“符号信息表”选项,每一个网络中都有程序中相关符号信息。

    4、程序监控与调试:通过个人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4.0,在软件中应用程序监控功能和状态监视功能,监测PLC中的各按纽的输入状态和继电器的输出状态。

    5、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项目结果分析表:注意在硬件接线中必须实现互锁!在PLC的梯形图中也应实现互锁。试分析仅在梯形图中实现的互锁能否真正避免电源的短路?有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项目的基础,可以进一步用西门子S7-200实现小车往返的自动控制。控制过程为:按下启动按钮,小车从左边往右边(右边往左边运动)当运动到右边(左边)碰到右边(左边)的行程开关后小车自动做返回运动,当碰到另一边的行程开关后又做返回运动。如此的往返运动,直到当按下停车按钮后小车停止运动。设计思路:可以按照电气接线图中的思路来进行编写程序。即可以利用下一个状态来封闭前一个状态。使其两个线圈不会同时动作。同时把行程开关作为一个状态的转换条件。电气接线图如下:

    接下来进行程序的编写,首先要进行I/O口的分配。

    根据要求,I/O口的分配如下表所示。I/O口分配好后可以根据上面的电气接线图进行程序的编写。参考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