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DM302扫码器有时会出现0.7秒内扫两次问题

楼主(2016-08-08):
最近用康耐视的DM302相机再扫二维码时,因为没扫到,会在0.7S内自己突然又扫一次,传回的图片是一片黑什么都没有,有解决过的朋友可以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康耐视的人回复必然是误触发,我用的是光电对射开关,这个误触发是否是太有规律了

网友A:
康耐视的相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望高手给回复一下

网友B(2016-10-26):
记下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好有准备下

网友C(2018-02-27):
误触发,我用的是光电对射开关

网友D(2018-04-24):
选择的触发方式不对吧,是连续还是单次

网友E(2021-12-26):
误触发这个可以通过监视PLC触发线圈,增加计数可以看到,我在实际应用中遇到因为光照导致扫码枪连续触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