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刚性不足有什么现象

楼主(2016-08-08):
就想了解下什么时候需要调刚性

网友A:
刚性不足会发生啸叫现象,伺服通电后如果发生啸叫,就要调节刚性,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

网友B:
机械结构刚性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结构刚性比较低!!!!!

所以得调高吗

网友C:
刚性不足一般表现就是伺服电机好像定位不准有在定位点附近抖动,同时负载力明显降低

网友D:
明显的抖动

网友E:
明显抖动,甚至产生噪音的时候。

网友F:
有些时候还有看你的应用环境,如果在激光机上应用,有些时候必须要调节刚性

网友G:
运行过程中抖动,啸叫,甚至报警,或者产品出现花纹等,就与刚性有关!

网友H:
刚性不住容易抖动,容易跑位

网友I:
位置偏差过大,响应慢,等等

网友J:
伺服電機剛性不足 呈現電機無力定位準確 反之容易造成過衝來回震盪 不要把他與機械剛性搞混

网友K:
抖动大,噪声大,容易跑错位

网友L:
抖动大,定位不准,容易跑偏

网友J:
怎都是一些外行人講的外行話 伺服剛性不足代表電流值小 電機扭力變小 所以手握電機很容易將軸心轉動 但因其位置閉環 所以放開還是回來原來位置 都無力哪來抖動

反之剛性強 電機扭力大 加減速快 整個系統慣量變大 經常造成過衝 但也閉環所以又快速拉回 造成來回震盪  不信去轉動伺服的軸心

网友M:
大神好厉害  总之还是刚性小没劲 负载大就会拉不动了

网友N:
整体结构不结实,运行时变型

网友O:
我用一个模型形容一下刚性。

光滑平面上面放着个物体。物体两端有两条绳子,一条绳子可以往前拉,一条绳子可以往后拉。

刚性很好,这条绳子是用钢丝绳做的。

刚性一般,这条绳子是用麻绳做的。

刚性很低,这条绳子使用橡皮筋做的。

你现在就左手右手拿着绳子,前后拉动物体做定位。

网友P:
抖动明显,同时幅度会加大

网友Q(2016-11-07):
伺服和减速机加大,刚性调到3左右

网友R:
4L说的对。刚性过大的时候电机会抖动,有噪声,启动停止时明显震动感。

楼主(2016-08-08):
求助帖
10分-未结帖
就想了解下什么时候需要调刚性

网友S(2017-03-13):
尖叫声,而且可能会的一顿一顿的。启停的时候容易过载

网友T(2017-07-05):
路过,,,,,,,,,,,,,,积累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