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3U-4AD求助

楼主(2016-08-08):
三菱的FX3U-4AD在写程序中,如果设定采样时间,那么读出绶存区的数字值,是不是这段时间的平均值?

新人,请各位大老指教!!!!

网友A:
读出的时间长短和你需要平均值没有多大关系,楼主想要干嘛啊!

网友B:
   采样时间与 平均值 是两码子事情

1,采样时间只是 模拟量读取的频率

2,平均值 是你在一定时间内采集多少次做均分

网友C:
要读取平均值,需要设置采样的平均次数。设置后,转换后的数据即为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