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显示波形图吗

楼主(2016-08-08):
触摸屏能显示波形图吗,反应怎么样,对触摸屏有要求吗,这方面没做过,有高手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波形图??? 我只看到曲线图和棒图

网友B:
那个品牌的触摸屏,那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 我只看到曲线图和棒图

嗯,曲线图,能时时反应吗,是三菱的触摸屏

网友C:
我做的台达的触摸屏,可以的,用历史曲线图,实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