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对射规律性误触发

楼主(2016-08-08):
现有光电对射开关安装于生产线传送皮带旁的工字钢上,上方有包装袋位置矫正挡板,也就是对射光线从皮带和挡板挡板中间穿过,被遮挡后发出触发信号,有时会出现包装袋触发信号后过后0.7S后再次出现触发信号,这时包装袋应该基本上走过去了,不是每袋都触发,偶尔触发。现场有抖动,不清楚误触发原因,有高手能帮助一下么?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的传感器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你的光电传感器是那个品牌的?

网友C:
位置安装得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调下位置看下情况,不行换个看

网友D:
收购传感器行业各类呆滞物料、库存器件、二手器件和传感器废品废料15864758928

网友E:
调下强度和延时看看有无改善。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F:
你这个太简单了,直接做一个检测延时就解决了.

网友G:
利用下降沿加延时,这样可以避免信号闪动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灵敏度设置的太高了 调整下点位进

或者镜头有污染 擦擦干净

网友I:
明显信号到极限了!

减少挡板距离、提高反光的平整度,或贴上专用的反光贴,并牢靠固定挡板;

另外减少自然光的照射,用黑色的纸圆筒保护发射和反光光路。可提高使用距离.

网友J(2016-12-16):
不是每袋都触发,偶尔触发。现场有抖动,这应该是信号或者主板受到影响具体的可以跟我留言详谈

网友K(2017-06-27):
请如下几点:

1) 现场抖动时包装袋是否有因抖动再次挡光的可能 ?

2)对射光电的检测距离是否足够?是否加向大的方向调整?

建议:

对射开关位置再向上调整,调整至确保包装袋最高位置能挡光即可,避免包装袋因抖动二次挡光

不能解决可心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