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EthernetGatewayV2网关

楼主(2016-08-08):
CAN-Ethernet Gateway V2 实现了通过以太网远程进入CAN 总线网络。它为连接多个远程CAN 总线段的连接提供了工业级测量,从而创造大的本地网络。

 A R M 9 控制器即使在几个C A N 接口同时工作也可以提供高数据量, C A N - E t h e r n e t G a t e w a y 正是基于这一高性能的控制器。

C A N 信息直接被传送至2 层— — 从协议中独立出来。这就实现了C A N - E t h e r n e t G a t e w a y 到

C A N o p e n , D e v i c e N e t 或S D S 这样高层协议的应用。这项通过以太网的功能通过T C P 和U D P 实现。

确定事件的目标答案, 精密的过滤器和触发机制直接调用通道上的用户应用。过滤器易于配置并能确保C A N 信息传输的合理限度。每一个C A N 信息被分配一个时间戳来确定信息传输的时间透明度。网关可以同时管理几个以太网连接,从而可以创建复杂的网络结构。

网关模式

网关模式可以使设备应用成为通用的C A N /E t h e r n e t 连接器。因此, 网关通常作为外部C A N 接口用于P C 上。因此, 它简单而灵活地实现了通过L A N 或因特网进入C A N 系统。

产品套装包括驱动, 该驱动可以实现使用C A N - E t h e r n e t G a t e w a y 作为思泰电子出售的所有CAN 或CANopen 软件工具的PC 接口。

API 驱动有详细的文件说明并且支持网关与用户应用的集成。一个简单的ASCII 协议实现了通道与不同主系统顺利的连接。从主应用中,CAN网络的信息传输取代了通过接口TCP 或UDP 通讯的方式。

桥接模式

桥接模式实现了通过LAN 或英特网对CAN 网络清晰的连接。在过滤信息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限制传输的数据容量,另一方面可以系统地控制子网间的数据交换。例如,在连接CANopen网络时,可以只交换PDO 而不包括其他类型的信息。

技术说明

以太网接口 :10/100 Mbit/s 以太网(10Base-T/100Base-T), 连接器RJ45

CAN 接口:    多至2 个CAN 接口,符合ISO 11898 1/2 的高速CAN,光隔离

CAN 总线连接器: 可选带有Sub-D9 适配器线缆的弹簧式连接器2x5pin

CAN 比特率:10kbps - 1Mbps

CAN 特点:远程传输请求(RTR)帧建立,只听模式,配置错误帧传输,

                     接收信息时间戳,普通帧(11-bit CAN-ID),扩展帧(29-bit CAN-ID)

操作模式
         网关模式:PC 至网关的链接实现了CAN 框架在PC(或嵌入系统)和单个网关间的传输。

         桥接模式:网关至网关的链接实现了两个或多个网关间的CAN帧的传输。这实现了将多个远程CAN-bus 网络连接到一个大的本地网络。

优越的以太网协议功能:      保持活跃测试;自动重新连接;传送触发(消息数或基于时间);每个网关可能作为服务器或客户端;CAN 信息过滤;信息缓存; 硬件时间戳;多个CAN 帧捆绑至一个以太网包(可配置)

通道配置:   通过Telnet,FTP(远程维护)或USB 接口

用户API:     Windows 应用库(DLL)使用标准的编程语言(e.g. C/C++),通用 ASCII 协议与其他平台集成

电源:          24VDC +20% / -60%, 100mA 电流消耗, 2pin 螺丝固定连接器

操作温度:  0ºC 至+70ºC

外壳:         IIP20 塑料外壳,适用于DIN/EN 铁质底座

尺寸:         70 x 100 x 61 (长x 宽x 高,单位:毫米)

网友A(2019-04-2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

网友B(2019-07-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