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xp应该用哪种ABPLC来替代?

楼主(2016-08-08):
新人一枚,以前没有接触过AB。

控制要求:开关量12入16出,模拟量2入1出,用PID控制开度阀实现恒压。

以前用西门子的PLC:CPU 224XP+EM235+EM222(8DI) +smart 700IE触摸屏,现在需要换成AB的PLC和触摸屏,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PLC,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500系列的替代,但是需要加装模拟量模块

楼主:
是MicroLogix1500系列吗?那应该用什么编程软件呢?需要<此处内容被屏蔽>吗?还是说要购买授权文件?什么电脑操作系统可以使用?

引用 网友A:
1500系列的替代,但是需要加装模拟量模块

网友B:
AB的软件需要很长时间安装,

楼主:
能推荐一个软件包吗?什么系统比较合适?win7还是xp?64还是32?谢谢

引用 网友B:
AB的软件需要很长时间安装,

网友C:
MIRCRO830.最新ab小型plc

网友D(2018-08-14):
选择同型号就可以,耐特ST-200系列的PLC和西门子200可以无缝替换,且PID控制速度执行更快。

网友E:
非常好,大哥,就需要这样精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