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齿轮比怎么算啊

楼主(2016-08-09):
有点蒙啊,做位置控制,速度控制齿轮比公式一样么

除了编码器分辨率是定值,还有哪些是呢?还需要计算什么参数

别入我要让丝杠移动100mm   应该需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A:
你需要知道丝杆的螺距,即丝杆转一圈走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