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优点

楼主(2016-08-09):
  电磁流量计根据的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成的一种测量导电性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他具有一系列的优点,电磁流量计的应用范围很广,广泛应用月化工、化纤、矿冶、造纸、制糖、给水、污水处理、港口疏浚、水工机械等部门。

  电磁流量计优点如下:

  1变送器简单可靠,没有可动部分,也不会有阻碍被测介质流动的节流部件,因此就不会发生堵塞问题。

  2因为没有节流不见,被检测介质在变送器的测量管内流过时,几乎就没有压力损失,仅仅只有这一段管段的沿程阻力,因而可以忽略不计。

  3电磁流量计是一种体积流量测量仪表,不仅可以测量单项的导电性液体,也可以测量液固两相介质的流量,而不受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比重等物理参数的影响。因此,电磁流量计只需经过水标定以后,就可以用来测量其他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流量。

  4电磁流量计量程极宽,而且额可以任意改变量程。而孔板、文丘利管等类型的流量计,其最大额定流量是根据压差来决定。在设计计算时,按被测介质各种参数选定,使用中一旦参数有变,就会带来测量误差,甚至不能使用。

  5电磁流量计无机械惯性,反映灵敏,可以测量瞬间时脉动流量,而且线形好,可以直接进行分刻度。因此,可以将测量信号直接用转换器线性转换为标准信号输出,即可就地显示,也可以将信号远距离传送。

 6耐腐蚀性能好。由于电磁流量计与被测介质接触的部分只有测量管衬和电极表面,因此可根据被测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能来选择合适的材料。

  7安装方便。变送器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并且对前置直管段的要求较低。

  8使用方便,维护方便,寿命较长。

  另:

  低导电率液体的流量测量!

  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对被测介质有导电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电导率。对于导电率极低的介质,如石油制品或有机溶剂的流量的测量,就会受到限制。这是由于被测介质导电率极低时,电极与液体之间的接触电阻会增加,使变送器内阻增大的缘故,而且信号传输县的分布电容的影响也增大,使信号衰减,并产生相位移,与此同时 干扰电势却由于电导率的降低而得到增强,这主要是由静电感应引起的,所以对于电导率较低的液体测量,通常采用下列措施:

  1降低变送器的内阻;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下,为了能够测量电导率较低的 液体流量,并延长信号传输线的长度,首先应降低变送器内阻。采用大面积电极或采用三电极结构来减少电极与液体之间的接触电阻,可以降低变送器的内阻。同时,在变送器内部设置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可使变送器以低阻抗和高噪比的输出。

  2提高转换器的输入阻抗。

  3屏蔽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