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AK屏请教

楼主(2016-08-09):
现在再做一个项目,用到AK的屏,有一个地方不大会,请教下,我需要采集数据保存到AK屏里,数据比较多,因为时间较长吗,这个怎么去做,后面怎么将这些历史数据通过U盘全部导出来呢。。。大神们,,不胜感激啊

网友A:
AK的屏有导出选项啊,可以到处到SD卡或者U盘,你的屏不带SD卡插槽的话就直接选导到U盘,你找找

网友A:
是 “导出到”,打错字了。

引用 网友A:
AK的屏有导出选项啊,可以到处到SD卡或者U盘,你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