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找正的问题

楼主(2016-08-09):
电机不动,只是把联轴器拆掉,与负载脱开单试电机后重新连接负载时需要找正吗?电机是355KW的异步电动机

网友A:
不需要,但拆的时候做好标记,装的时候对正就行

网友B:
什么设备,这么大的电机?是异步伺服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这么大的电机?是异步伺服电机吗???

就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带水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