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菱PLC控制同时两个伺服驱动器驱动两个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行

楼主(2016-08-09):
一个三菱PLC控制同时两个伺服驱动器驱动两个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行,要求实时的转动量都一样,应该怎么控制,怎么接线。

网友A:
完全同步可能有点难,两个驱动器设置成一样的,触发条件一样,不知能实现不

楼主:
试过了,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偏差。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步可能有点难,两个驱动器设置成一样的,触发条件一...

网友B:
完全同步估计是做不到的,干嘛不机械结构上考虑一下别的,比如只用一个电机不行吗?

楼主:
稍微有点偏差也能接受,但是感觉用PLC同时发相同的脉冲给伺服,偏差还是有点大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步估计是做不到的,干嘛不机械结构上考虑一下别的,...

网友C:
可以换方案试试,我们有驱控一体伺服,可以主从轴同步运行,需要了解的话可以电话给我13410247634 周生

网友D:
一个是随动,一个是主,这样感觉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