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编程

楼主(2016-08-09):
如下图所示前面一个称重装置,后面的输送带匀速运行,包装的重量不一样分别驱动气缸推到不同的盒子里面。求编程的思路,用什么指令,称重可以先不管,电眼(接近开关)可以自由添加。

小于等于100g,放第一盒子,大于100小于等于200放第二盒子,大于200小于等于300放第三盒子,大于300自由落到第四个盒子。

网友A:
采样输入的重量与设定值进行层层比较

网友B:
    你需要将输送皮带分为数个区域,相当于容器,每个区域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盒子,盒子称重后进入第一个区域,同时将盒子的重量信息也放入第一个区域,该盒子离开第一区域来到第二区域时,同时也将它的重量信息转移到第二区域,这样随着盒子的移动,盒子的重量信息就会跟着盒子在皮带上传送,使得每个区域都知道自己输送的是什么样的盒子,然后气缸装在某个区域上,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动作了。

具体用什么指令我就不知道了,只提供编程思路

网友C:
这个应该好弄吧,就用比较指令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啊,比较指令很好做啊

楼主:
自己找了个比较简单又最佳的方案,就是用移位指令,同输送带一样,转一格移位一次,这样就直接比较固定的位置就行了,=1推一次,=0就不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E:
比较指令就可以搞定的,但是要考虑称重模块在什么位置和包装到对应的汽缸需要多久的时间。简单的五六行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2016-09-18):
引用 楼主:
自己找了个比较简单又最佳的方案,就是用移位指令,同输送...

    还没弄明白移位指令,用计时器指令看行不行:因为是匀速的,可以在得到称重数据的时刻,用比较指令得出盒子应该放置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通过触发3个不同的定时器T1,T2,T3(相应触发t11,t12,t13)。在三个位置分别用三个接近开关上升沿取出t11,t12,t13的延时值,用这个值分别与T1,T2,T3比较,在其误差范围内(前后留一定误差,只要能区分出这个时间不是下一格的时间即可)推动气缸取货。 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移位指令没想好,因为移位指令必须是字节,字等,能不能说说方法交流一下。

网友G:
数据位移指令,输送带上加装一编码器。用编码器记录一个盒位移量。这样应该是能达到你控制要求的